楼主(2012-01-11):
随着工业企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又称可编程控器),以其可靠性、灵活性、优良的性能价格比、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工业控制领域迅猛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AB PLC最具代表性。

本文介绍紫金桥组态软件通过以态网与AB PLC通讯配置。

AB PLC设置

使用编程软件RSLogix5000显示、设置PLC相关信息,具体如下:

安装完RSLogix5000后,启动RSLogix5000。(注意:必须先启动RSLogix,配置RS-232 DF1 devices)如下图所示:

点击 “File” -> “New…”,新建Controller。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选择PLC控制类型、版本号、底板类型,设置完名称,点击确定。

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 “Who active” 或者 单击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

选择AB_ETH-1,Ethernet中的CPU模块,点击按钮,联机。

配置以太网模块IP地址

1756-EN2T IP地址为硬拨码。IP地址为:192.168.1.xyz。其中x、y、z通过硬拨码配置。

1756-ENBT以太网卡需用RSLinx 配置PLC网卡地址:鼠标右键单击1756-ENBT/A,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点击属性后,弹出以太网属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此查看或配置以太网模块IP地址、子网掩码、通迅类型等信息。

设备定义

紫金桥系统与AB PLC之间采用以太网口进行连接。

启动紫金桥开发系统,点击数据库->设备驱动->PLC->AB(艾伦-布拉德利)。双击ControlLogix(以太网),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

设置设备名称,点击“下一步”按钮:

输入与计算机连接的PLC以太网口IP地址和端口号,点击“下一步”按钮。

(端口号默认为:44818)

结点地址(DST):PLC的站地址,由于AB系列PLC 的型号不同,设备地址的范围不同,所以对于某一型号设备的地址范围,请见相关硬件手册。可通过编程软件RSLogix5000来设定PLC的地址。

计算机地址(SRC):上位机在AB网络中的地址。

站地址(STN):该站的地址默认值为0。

数据连接

以下是ControlLogix的数据连接对话框:

数据类型
简要说明

原子数据
表示该点的数据是基本数据类型,如整数,浮点数等等

结构数据
ControlLogix支持结构类型的数据,比如PID点,该种类型的点不但是有点名,而且还有参数,如设定值等等,此时不但要填写点名,而且要填写字段名。

一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一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

二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二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

三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三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