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2个按钮控制2个输出端,2个输出端只容许一个输出,当按一下2个按钮中的一个按钮,其2个输出的状态互换,即:如输出Q0.0=1、Q0.1=0,按一下按钮(不管是那个),其输出将变为 Q0.0=0、Q0.1=1。再按一下按钮(不管是那个),其输出将变为 Q0.0=1、Q0.1=0。。。。

楼主:
没有人来做,索性写出来吧/111

网友A:
LDP M1002
MOV HAAAA D0
LDP X0
ORP X1
ROL D0 K1
LD M1000
MOV D0 K1Y0
END

网友B:
简单得很!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LD X1
OR Y1
ANI X0
OUT Y1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得很!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LD X1
OR Y1
ANI X0
OUT Y1
END

你做错了!!!!!!!!再考虑看看,

楼主:
flicker circuit(闪烁电路)
大家来写写,
按钮0.00按下后,输出灯1.00闪烁,也就是亮一秒,灭一秒,亮一秒,灭一秒,亮一秒,灭一秒,
松开0.00,输出1.00灭

网友C:
那个程序 能用三菱PLC变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程序 能用三菱PLC变个么》

omron 的plc 编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程序 能用三菱PLC变个么》

omron 的plc 编写的。。。。

下面这个是OFF- DELAY CIRCUIT 。。。。。。。。。。

网友D:
引用 楼主:
flicker circuit(闪烁电路)
大家来写写,
按钮0.00按下后,输出灯1.00闪烁,也就是亮一秒,灭一秒,亮一秒,灭一秒,亮一秒,灭一秒,
松开0.00,输出1.00灭
LD X0   MPS  ANI T1   OUT Y0    MRD   ANI T2   OUT T1 K10  MPP AND T1  OUT T2 K10  END

楼主:
希望大家都用梯形图,

网友E:
就是个单键启停

网友F:
这个程序是我用CP1系列PLC做的,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G:
新人表示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