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泛用PID 功能

楼主(2012-01-11):
如图,FUN30 泛用指令中SR+0 的值要如何转换才能得到呢?工程单位又是什么?谢谢各位答疑解惑

网友A:
SR0其实是PID控制中的当前值,它是依据SR4(工程最大值)、SR5(工程最小值)、SR6(输入模拟原始值)、SR7(输入原始偏差)而定的,这4个值确定之后(这几个值依据自己工程实际填写),PLC就可以自动把当前AI换算成工程值并填到 SR0

楼主:
FBS永宏泛用PID
十分感谢楼上的大师,小弟恍然大悟,谢谢!

网友B(2012-09-04):
PID要在实际调试过程中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C(2013-02-25):
有PID口诀 ,可以搜下 调试时可以参考

网友D:
SR+0不需要你填写,是PID指令计算出来的结果。单位是任意的,跟你SR中的工程值下限跟上限数值有关系的。

网友E:
支持一下:如此更好理解PID SR0其实是PID控制中的当前值,它是依据SR4(工程最大值)、SR5(工程最小值)、SR6(输入模拟原始值)、SR7(输入原始偏差)而定的,这4个值确定之后(这几个值依据自己工程实际填写),PLC就可以自动把当前AI换算成工程值并填到 SR0

网友F:
实际证明这个指令是比较好用的,功能相当强大,连工程量转换都做在一起了。

网友D(2013-04-03):
SR+0 的值是PID指令转换出来的结果,不需要自己填写。

网友D:
工程值为实际工程数值,如温度、压力、流量等。

网友G(2015-04-28):
顺便请教一下,如果使用温度模块SR6,SR7怎么办呢

网友H:
1、SR+6是模拟量量输入值缓存器,可以直接将模拟量输入缓存器(R3840~R3903)的值赋值到该缓存器上,或者将经过处理后的模拟量值(例如经过平均后的模拟量值)赋值给该缓存器;
2、SR+7是原始模拟输入偏差缓存器,这个可能有点抽象,打个比方:外部模拟量输入信号为4~20mA时,而PLC内部默认是0~20mA的信号,这样一来就会有偏差,所以就可设定该缓存器的值为3276(16383*4/20=3276)。

网友I(2015-07-14):
不错,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