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1. PCI-16P16R
 PCI-16P16R是一款基于PCI总线的数据采集与控制卡,提供了16路光隔离数字量输入通道;2路可由用户定义的隔离脉宽调制PWM输出(复用);16路受控继电器通道,每路继电器均有一个 LED 通断指示灯;光隔离输入通道上的高压隔离可达2500V。这款数据采集与控制卡在设计上兼顾了普通和高电压隔离工业应用场合中的特点,可以同时满足两种不同类型的应用。

 此外,该卡还具有外部16路光隔离数字量的中断输入。由软件设定中断工作状态,内部逻辑电路根据设置对16路光隔离数字量的当前状态进行监视,当其发生变化时,产生一个外部中断并由主机来读取当前的数字量。

2. 驱动程序安装
 将驱动文件夹“CARD_EVOC_16P16R”和“Evoc_Dvr.dll”、“UserLib_L2.dll”复制到紫金桥的驱动程序安装目录“RealInfo\IO Servers”中,然后复制一个驱动框架执行程序(例如:IoScan.exe)改名为CARD_EVOC_16P16R.exe。

 随后运行紫金桥开发系统,展开“数据库”选项卡,找到“设备驱动-〉板卡-〉Evoc(研祥)”驱动,如下图所示:

3. 定义逻辑设备
步骤1:

   打开“设备驱动-〉板卡-〉Evoc(研祥)”,双击“PCI-16P16R”,弹出下图所示的I/O设备定义对放框:

主要参数说明:

       设备名称:设备的名称标识;

       说明:设备的描述;

       数据更新周期:数据通讯的采集周期,有时候取决于设备的响应速度;

       超时时间:设备连接的最大超时时间;

步骤2:

   点击下一步,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修改设备ID号参数与实际设备上的一致,最后完成设备组态。

4. 组点连接
 在紫金桥开发环境中,打开“数据库”选项卡的“点组态”界面。

 建立一个模拟点,在“数据连接”选项页中选择“I/O连接”和建立的设备名,再点击“增加连接项”,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组点连接对话框:

 通道类型:数字输入、数字输出

通道号:从0到15的通道编号

5. 工作
 建立好数据库点和数据连接,编辑完组态画面之后,把实际设备连接上,接下来运行组态工程就可以使用该驱动采集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