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按下按钮后输出灯每个1秒闪烁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按钮后输出灯每个1秒闪烁一次。。

Loser表示又来混来年的积分了。
首先,贴个欧姆龙的。
欧姆龙就是比完全尊重IEC61131标准的富士的好,定时器类型无需做数据类型转换就可以使用,虽然TIME类型与DINT类型类似,就是UDINT类型。
我使用了D0作为定时器的定时,这样可以实现任意时间的两分频的输出。

再看看富士的SPH,完全尊重了IEC标准,使得TIME类型与UDINT类型并不可互相直接使用,需要做类型转换。

同样,使用了V007(因为作为例程,我懒的为变量起符合时尚的名称了)作为定时器的输入值。

分拿好~撤退。

网友A:
另外,楼主这种题不要总出,标准例程已经没有讲解的意义了。

貌似我这个还可以在课堂上讲解讲解。

网友B:
哈哈,其实这些很多都是面试官捉弄毕业生的,这些玩意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