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1):
安川MP2300运动控制器成功用在立式枕式包装机上
整机配置:安川MP2300运动控制器JECMC-MP2300,JAPMC-IO2300,3KW,0.75KW,0.4KW,安川总线型伺服电机各1套,分别用于切刀,拉膜,放膜控制,
系统的难点是切刀凸轮控制,追色标定位切。
安川MP系列运动控制器在伺服位置,速度,力矩控制方面非常方便,可实现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控制。
该系统程序根据设定的袋长,同步角,自动生成5次多项式凸轮曲线,空机实际测试150袋/MIN基本无冲击。
通过本体I/O集成探针点,读取色标位置,通过位置补偿算法,保正色标控制精度在+-1MM。
该系统优势:非常经济的运动控制系统,虽然用欧美的运动控制器实现该功能并不难,但是客户非常难接受其价格,所以在经济性包装机上使用该系统非常合适。

网友A:
这种立式枕式包装机上的应已很成熟了,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172就有很多成功的案件。

网友B:
mp2300功能确实多  厉害我都看不怎么懂嗯

网友A:
运动控制有很多运动的模型如:同步,凸轮,差动,变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