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元件

楼主(2012-01-11):
请问各位高手看一下表面有绿色的贴片元件是什么元件。谢谢!
此板为霍尔传感器,型号CSNF141-600,是用在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中的。

网友A:
恕偶浅见,木见过,疑似热敏芯片或开关

网友B:
这么小感觉还是电感什么的吧?

网友C:
就是一个电阻,特殊较调电阻

网友D:
这么粗的印刷导线,还有三个大焊点,这是电源上的东西吧。

网友E:
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

网友F:
保险电阻

网友G:
一般为10K的电阻,你可以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H:
长了见识,不过楼主指的是哪个贴片?能标识一下么!

网友I:
上面有没有字,是什么字

网友J:
我见过比这个大的,是保险作用,0R的!

网友K:
没见过,所以不清楚,也不乱说。

网友L(2012-02-18):
特殊阻值电阻,在表面划开一断取得阻值,有些是零欧无感电阻
,用在跨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