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事
我以前用的是wincc5.1+setp5.2
现通过项目转换器,将wincc工程转为wincc6.2SP2,下层工程不动软件用setp5.4
现在问题是可以取到数,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后,PLC的CPU全部指示灯闪烁,
下层程序没用动
恢复原来的winccc5.1又可以正常使用、、
希望能给解答下,什么问题造成的,是不是有点地方还需改动

网友A:
问题不知道是咋回事,但是如果够用还是不要升级。

楼主:
关键是以前的wincc授权损坏了,正好,厂里有两套系统,所以就想统一下,以后维护也方便

网友B:
在出现此情况时你应该连线PLC,读取模块诊断信息。

楼主:
PLC的CPU全部指示灯闪烁,已经连接不到CPU了,难道还存在一个匹配过程?换过以前的系统就没问题,我用的另外一块硬盘装的,原机没动

网友C:
转换后一般都有问题吧,我也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