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一,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
  1、可以改变控制系统的方向电平信号。
  2、可以调整电机的接线来改变方向,具体做法如下:
  对于两相电机,只需将其中一相的电机线交换接入驱动器即可,如A+和A-交换。
  对于三相电机,将相邻两相的电机线交换, 如:A,B,C三相,交换A,B两相就可
  二,步进电机振动大,噪声也很大,什么原因?
  遇到这种情况是因为步进电机工作在振荡区,解决办法:
  1、改变输入信号频率CP来避开振荡区。
  2、采用细分驱动器,使步距角减少,运行平滑些。
  三,为什么步进电机通电后,电机不运行?
  有以下几种原因会造成电机不转:
  1、 过载堵转(此时电机有啸叫声)
  2、电机是否处于脱机状态
  3、控制系统是否有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是否有问题
  四,步进电机抖动,不能连续运行,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检查电机的绕组与驱动器连接有没有接错
  检查输入脉冲信号频率是否太高,是否升降频设计不合理。
  五,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
  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六,如何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
  确定驱动器的供电电压,然后确定工作电流;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
  七,如何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
  我公司的生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宽压输入,输入电压很大的范围可以选择;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如果选择较低的电压有利于步机电机的平稳运行,振动小。
  八,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细分也叫微步,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九,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http://news.mechnet.com.cn   发布时间:2012-01-11   来源:机械专家网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步进电动机主要参数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
  两相、三相、五相步进电机。
拍数:完成一个磁场周期性变化所需脉冲数或导电状态,用m
  表示,或指电机转过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
保持转矩: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
  的力矩。
步距角:对应一个脉冲信号,电机转子转过的角位移。
定位转矩:电机在不通电状态下,电机转子自身的锁定力矩。
失步:电机运转时运转的步数,不等于理论上的步数。
失调角:转子齿轴线偏移定子齿轴线的角度,电机运转必存在
  失调角,由失调角产生的误差,采用细分驱动是不能解决的。
运行矩频特性:电机在某种测试条件下测得运行中输出力矩与
  频率关系的曲线 。

网友A:
这个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B:
步进电机振动大与驱动方式有关,比如三相双六拍就比较平滑,单三拍就会振动。

网友C(2012-02-15):
步进电机,是咋样工作的,就是直接加电还是买步进电机时,厂家给了带了电源,接到380伏上,在经过时间继电器来完成工作的吗?

楼主:
天啊,不能直接到电源,应该接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