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2):
请问咸老师,如果霍尔电流传感器误差变大或变小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炸IGBT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开机后电流显示很不准,有可能先跳过流之类的故障;或者干脆上电的时候就跳故障。

网友B(2012-02-15):
我见过台达某型号用两个霍尔,其中一个在静态是输出0.2v,另一个输出0v。启动后在5-8hz范围内电机严重抖动,大于10hz后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