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漏油问题

楼主(2012-01-12):
机器上的电磁阀和溢流阀,我换了新的密封圈还漏油,以前可能压力调太大,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漏油,搞不明是啥问题?????

网友A:
先要搞清楚在什么部位才好解决,压力太大可以查看一下设备说明书,调到规定的压力。

楼主:
压力已调到合适,密封圈换了几次还漏油,漏油位置在油阀与液压回路集成块连接缝渗漏。会是密封圈选不合适吗???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过你所说,应该是板式安装,除了O形圈外,还要检查一下接触面是否良好。

网友B:
在溢流阀开启之前就漏油了,如楼上所说1.选择正确的密封胶圈;2.查看阀体在模块上的安装方向..................

楼主:
如果我不用密封圈,用块硅胶垫片做阀门与回油集成件做密封垫片,原来用密封圈的通油孔我开孔。意思是不是用密封圈,直到用一块密封胶片,可行吗?密封圈换两次了,还是有渗漏。

网友A:
如接触面精度足够,密封垫不厚,低压可行,中高压不行。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是个什么问题,而是密封圈的安装槽加工得太深,或者说是密封圈外径不够大。这个解决的办法是:把阀板拆下来,把面上磨掉0.1~0.2mm就可以了。或者把密封圈加大一个规格。
安装的时候,螺丝没有按标准的锁紧方式锁紧,引起的阀体没有装平压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密封圈材质与你所用的液压油有一点不相容所致。要么就是你的密封圈开槽深度不对,导致密封圈密封程度不够。刚开始安装因为是新件还勉强对付,工作时因为在反复加压泄压的重复作业后导致发生了泛性变形而不是可以恢复的弹性变性,那个肯定无法完成密封任务。建议:更换厚度稍厚的密封圈或者重新做密封组件

同意

网友F:
如果楼上说的事在你那里没有这种现象,你可试试把两个零件的接触面用汽油或者用火烧把零件表面的油膜完全去除和换新密封件

网友G:
看看换个溢流阀。

网友H(2012-06-30):
你是说阀漏油吗

网友I:
哪种阀具体发过来看看。另外密封圈材质选择硬的材质。如果是有阀芯的阀,可能是阀芯内漏,导致先导回路的漏油啥的,具体什么阀看油路再观察漏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