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懂乍就好了

楼主(2012-01-13):
一台90KW的变频器 以前被雷击了~~后更换 了一台~~正常运行了几个月时间后再 启动~频率只要一到15HZ就报故障~
以为是IGBT坏了~问了厂家说加个直流电抗试试 ~不行在送回厂里维修~
到了现场加了直流电抗后再启动就没有问题了~
没搞明白为什么加个直流电抗就OK了~

网友A:
哈哈 不是没搞,是不明白
被标题框进来了
请问厂家后贴出答案

楼主:
问厂家什么原因~~厂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是以前也有类似故障加上电抗就好了~~

网友A:
但为什么先前的变频器不需要电抗器,
楼主不会后换上的变频器与先前的变频器不一样,哪怕一点点

网友B:
这个直流电抗怎么加?

网友C:
按要求进线和出线都要加电抗器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看一下“变频器的周边设备”功能和作用。可见一斑。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抑制交流侧噪声与谐波干扰。由此判断,用户的电网环境不是很好。或者说,用户的变频器安装与布线有比较严重的干扰。过去没,那是因为过去的环境还可以,现在需要加直流电抗,那是因为现在存在比较强的电磁噪声辐射。仅此。

网友E:
照K版的分析,楼主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干扰大了吗?
周边又有了好多的变频器和电机?

楼主:
周边环境也没有变化呀~变频器只有二台~电机有6台,1用2备。
出了问题也换过IGBT也是一样故障。
更换变频器也是一个型号。
但是机房环境比较差,夏天机房温度高都是用大风扇一直对着变频 器吹的,会不会是温度高了引起IGBT板子某些元器件老化才会出现这问题。
问厂家也一直没有答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