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我有一个24V的直流电机,44W,是用,额定电流2.1A,是用2A 的空开做热保护呢,还是选择2A的保险呢?
因为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电机,减速机的输出轴都断了,空开还是没有跳,我想换成2A 的保险,不知是否可以?为什么?
选空开是选保险,哪个更合适呢,说明一下,都是1P 的空开或保险。
如果选空开的话,选哪种?

网友A:
保险选2.5A的,空开选带过载保护的。

网友B:
减速机的输出轴断了跟空开没有跳有关系?

网友C:
卡死了才有关系.

网友D:
空开是大势所趋

网友E:
用了保险丝就不用空气开关,用空气开关就不用保险丝。二选一嘛。

楼主:
我想问的是选哪个动作更快?电流大了,那个动作快?
轴断了肯定有卡的地方,有卡的,电流肯定大,电流大了肯定要有保护的?
电机减速机挺贵的,进口的16000RMB呢?
各位高手,帮帮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这么贵重,直接选用过流继电器保护即可
或者干脆用PLC的模拟量采集电流值判断处理,反正这个造价也不太高

怎么采集电流呀,有什么样的电气元件,谢谢了!应该是直流信号吧?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G:
选用带过载保护的断路器就可以

网友H:
直接选用过流继电器保护即可

网友I:
都是相当的麻烦。
直接去买个正泰的JL14 的那种 2。5A的直流电流继电器就可以快速保护过电流

网友J:
额定电流2.1A,用2A空开做保护,理论上是偏小的,负载过载没有跳,一是可能你那轴本身就太不结实,二是可能还没有达到动作电流,三是可能持续时间很短,四是可能断路器不合格。 如果断路器是合格的,你选熔断器也是一样的效果。除非你选快速熔断器,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容量的。

网友K:
这个直流电流继电器还没用过,不知道保护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