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由于一些客户原有的使用习惯,他们常用一种圆形曲线。紫金桥实现画圆曲线的原理是用紫金桥的自由曲线组件,把二维坐标变成极坐标形式。然后再通过取全部历史组件取一天的72个数据(或几天的数据)用自由曲线画成圆形曲线。操作步骤大概分2步。

第一步:历史数据的生成

我们为了调试先建立了一个仿真仪表设备t,如果软件连接的是真实现场数据这步可省略(现场设备的数据更新周期可设为20分钟,超时时间为8秒,故障后恢复查询周期可设为1小时,最长时间为65535分钟)。

在数据库中建点test,这个点也就是你要画圆形曲线的数据来源,保存历史趋势(选变化保存历史趋势,保存精度选0,并且把“退出时保存实时值作为下次启动初始值”选上)。

点test的PV值连接的是设备t的轧钢冷却水流速,数据库里的x、y点是用test.pv算出来的曲线上的x、y轴坐标值。Jiaodu是圆形曲线上每个点之间的角度差,

在标签“数据库->脚本->全局->进入程序”里,先把变量jiaodu和i赋值为0。

在标签“程序运行周期执行”里,有3行脚本。第1、2行脚本是通过jiaodu算出x、y在圆形曲线上的坐标值。第3行脚本是每隔20分钟角度自动加360/72度。

第二步:圆形曲线的生成

在画面DRAW1上建立取全部历史组件his,在它的“时间脚本”的“数据刷新”里面有脚本,第3行脚本是画圆前清除以前的曲线,第4、5、6行脚本就是把组件his里的数据根据用户选的天数画到图上,对象#circle是自由曲线对象。

在画圆操作按钮里有脚本,当释放鼠标时,第1行脚本是把#t1.Time置成前一天的时间值(秒数),第3行脚本是让历史组件his取前一天的历史数据。

自由曲线的设置,X、Y轴的主分割线的颜色可由用户选择,选黑色就与背景一样了看似没有。

最后生成的效果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