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三相互感电表的电表5和8的线互调了,电表会慢吗,如果会会少多少倍.还有3.6.9一定要接地线吗

网友A:
三相互感器电表要求正相序接入,如果不是正相序接入,在有负荷的情况下电表运行正常,轻负荷情况下电表可能倒走,具体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是不是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按规定3.6.9必须要连起来接地,但是实践中自己装表时都不会接,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互感器电表要求正相序接入,如果不是正相序接入,在有负荷的情况下电表运行正常,轻负荷情况下电表可能倒走,具体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是不是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按规定3.6.9必须要连起来接地,但是实践中自己装表时都不会接,呵呵。。。
为啥会倒走,难道和单相电机一样原理?

网友A:
三相电相差120°电度角啊。

网友C(2012-09-12):
以前就接过带互感器的电能表。没按相序接。测试。一样走  。。没见倒转。我们工程师说不用分相序没关系。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