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

楼主(2012-01-14):
请问高手;减速器齿轮油冻住了,出了加温外,如何用简单的办法解冻?

网友A:
根据季节选用其他粘度的油

网友B:
确实应该选低温类型的润滑油。

楼主:
问题是我们公司停产两个月,有台设备有七个变速冻住了,现在机器无法运行,看来只有换油咯,没有什么办法哈。

网友C:
棘手的问题。

网友D:
其它没什么好的方法了,换油比较麻烦啊,以前单位有一套润滑油站,专门控制油温过高或者冷却用的。

网友E:
火烤,小太阳……

网友F:
可以加一些防冻剂之类的东西

网友G:
环境这么差啊,是不是油很长时间没更换了

网友F:
有可能给冻坏啊

网友H:
哈哈,它也想使暧宝!

网友I:
跟汽车一样在汽油里面加防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