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机接线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电机正转呢。。。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相序保护器。

网友B:
可以用一块电池和两块电压表试验。

网友B:
百度搜索: 在安装不允许反转的异步电机前怎么确定电动机的方向?
就能找到了。

网友C:
核对好相序就能保证运转方向,可以采用核相器、示波器、相序保护器等进行核相。

网友D:
核相器买一个嘛。

网友E:
相序检测保护器

网友F:
安装相序保护器

网友G: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H:
把相序理顺即可!

网友I:
一般用相序继电器

网友J:
小电机实验

网友K:
电机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L:
用电机试验一下,测好相序再安装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安装相序保护器
此言有理!

网友N:
没有简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