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5):
我单位新装的亮化射灯晚上射灯一开楼内大部分漏电保护器跳闸等启动后合漏电正常。关灯时正常。不知那位老师见过这故障。

网友A:
是说,与射灯无关(不控制射灯)的开关跳了吗?

网友B:
可能要查查射灯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或者是开关是否匹配。

网友C:
干扰??

启动瞬间电流???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射灯到时间自动打开,同时我楼层的部分漏保跳闸,这些漏保是其他用电设备用的。这些漏保不是控制射灯的。

网友D:
射灯启动时电流太大,超过漏保的额定电流了吧
换个大一级的漏保试试,要不就别同时开灯,分批开,减小冲击

楼主:
我的射灯没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是楼房的层分接箱里的。本应和射灯无关。

网友E:
干扰?再查查零线有无接触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