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5):
PLC有很强的自诊断能力,当PLC自身故障或外围设备故障,都可用PLC上具有的诊断指示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来诊断。
一、PLC故障查找流程图
1、总体检查
根据总体检查流程图找出故障点的大方向,逐渐细化,以找出具体故障,如图1所示。
图1
2、电源故障检查
电源灯不亮需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检查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3、运行故障检查
PLC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说明系统已因某种异常而终止了正常运行,检查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
图3
4、输入输出故障检查
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其是否正常工作,除了和输入输出单元有关外,还与联接配线、接线端子、保险管等元件状态有关。检查流程图如图4、图5所示。(信息来源:www.dqjsw.com.cn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图4
图5
5、外部环境的检查
影响PLC工作的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噪音与粉尘,以及腐蚀性酸碱等。
二、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处理
表1 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单元故障处理
w表2 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出单元故障处理

网友A:
这个不错!
大体路径有啦!

网友B:
说得很详细,很全面

网友C:
各种plc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D:
不错,但厂里为了避免非计划停机还是换PLC快

网友E:
不清楚谁家的PLC客户可以更换微处理器
简单处理
看PLC的指示灯
POWER---电源灯,必须亮
RUN----运行灯,必须亮
ALM----报警灯,说明有“故障”
ERR----错误灯,不能亮
INHIBIT---输出禁止,亮了没输出
COMM----通讯灯,有通讯闪

只要P,R亮,E不亮PLC就没大毛病---还活着。
设备不正常工作,查PLC输入输出,确认没问题,就是查外部输入输出是否到位。
对工艺了解的会很快查到故障点。
注意有的PLC A,E是一个灯,故障时闪,错误时长亮。
程序地雷属于另一个问题。

网友F:
这个不错,排障流程图。

网友G:
大题方向指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