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5):
请高手解答一下怎样复制MD204文本显示器里面的程序到电脑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有软件、编程电缆,然后连起来读取下,看能不能将程序读出来

网友B:
还真不知道,不好意思了啊

楼主:
软件、编程电缆都有,软件使用的是MD204L编程软件:TP200画面设置工具,可里面好像没读取功能。

楼主:
我还是个菜鸟,不过我很喜欢自动化和编程,不知单片机编程用的软件的名称叫什么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C:
文本,99%不支持程序的上载功能。

网友D:
不用费劲了,这个根本没有此功能;
唯一的办法是自己重编,或找当初编程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是高手的话可以通过单片机编程软件读取汇编代码,但是不能反编译再利用(可以下载到同样机型
哈哈,好办法。也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G:
水平可以的话 自己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