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6):
各位大侠:本人自制了一整流回路,输入0~250VAC,输出0~220VDC,输入用调压器调压,单相桥式,输出用3300微法电解电容滤波,且并接一1000多Pf的电容。当输出DC220V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试电压,交流电压的尖端电压高达1200V,问该如何消除此尖端电压?如果接电容能消除的话,接多大电容合适?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量出尖端电压的频率!再找出这个信号的来源!再对症下药!!

网友B:
在输出端串联两个电感器。。

网友C:
你这个整流电路是二极管的吗?如果是,哪来的这么高的尖峰电压呢?可控硅整流的,对于单相桥式整流,好像也到不了1000V以上。所以。还是看看问题出在哪吧。不要动不动就消除。还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像解决?未免太草率了。

网友D:
表坏了吧

网友E:
你就不应该用交流档位测量,这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F:
是不应该用万用表测,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查一下图形还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