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GOT系统密码

楼主(2012-01-16):
三菱触摸屏F940Got开机按左上角想进入系统设置,但是提示输入密码,请问谁知道如何把系统原有的密码清除掉?

网友A:
全部初始化或是解开

楼主:
进入不了系统设置就不能切换触摸屏工作模式,也就是不能与电脑通讯,请问系统怎么初始化,必须找厂家吗?

网友B:
找解密软件,破解密码就行

网友C:
初始化的话,你的程序也会消失,请考虑好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