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SFC编程

楼主(2012-01-16):
用三菱PLC用SFC编程
时 这后面SFC块与SFC块只有 要怎么联系,还是 那个梯形图块来控制下面的SFC块,请教下各大师!

网友A:
可以用梯形图控制执行每个块,每个块中也可以在条件成立时输出控制转换到另外块中的一个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梯形图控制执行每个块,每个块中也可以在条件成立时输出控制转换到另外块中的一个步
那比如 第一个SFC块是S0开始的 那第二个SFC块是不是S1开始啊   这每一个SFC块的第一个初始步有要求不

网友A:
按顺序从S0到S9

网友B:
第二行开始就是要双击进行步进sfc的编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梯形图控制执行每个块,每个块中也可以在条件成立时输出控制转换到另外块中的一个步

网友D:
块的启动需要出发,但起始块0可以设置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