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6):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PLC外接一个定时器,当程序走一遍后,通过定时器延时,当定时器的时间到了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遍程序的程序运行,请教各位高手,给小的指点一下,不生感谢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一个流程走一遍后,再循环;定时器是起动信号吗?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楼主:
二楼的正解,请指教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来控制PLC的输入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时间用内部继电器也可以吧。

网友D:
如果这个时间固定---用程序
如果这个时间要变----用一个输出控制定时器,再用一个输入接定时器接点

网友E:
如果时间是不用调的话,用PLC内部定时器;
要调的话加文本,或用外接定时器也可以完成;

网友F:
PLC的输出接继电器的电源侧,继电器的常开点接你PLC的输入侧

网友G:
内部的定时器就能解决的

网友H:
直接用内部的不行吗?那样应该简单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时间是不用调的话,用PLC内部定时器;
要调的话加文本,或用外接定时器也可以完成;
正是。

网友J:
外部定时器的开点或闭点做为程序进行的触发条件,用顺序功能图设计能方便些吧

网友K:
外接一个定时器,时间到出发输入,很容易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