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6):
可编程控制器里面有继电器吸合声音,随着声响故障灯闪亮,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说神马,文不对题

网友B:
这个PLC内本来就有8个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版主 设备是上海熊猫的无负压供水,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故障灯闪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就如2楼版主说的,你的PLC里有8个继电器,因为你的PLC型号为继电器型的PLC,每次输出都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晶体管型的好像是cdt标识的

网友B:
PLC上RUN灯是不是还亮的?

网友D:
问题尽量描述清楚   方便别人回答 判断

网友A:
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故障灯闪亮
显然plc在工作,楼主说的故障灯是PLC上的,还是控制柜上的,说清楚下。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 现在是机柜上面故障灯随着PLC上面的OUT 10ch 07灯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故障灯闪亮
显然plc在工作,楼主说的故障灯是PLC上的,还是控制柜上的,说清楚下。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现在是PLC上面的  OUT 10CH那行的07灯和机柜上面的故障灯同步闪亮,机子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上RUN灯是不是还亮的?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RUN灯亮

网友A:
那就不是plc的问题,是程序控制的1007,设备报警,你只能看设备说明书,查一下是什么报警,或查程序分析是什么故障报警。

网友E:
说不明白,叫人瞎猜

网友B:
PLC的输出点接的报警,检查一下输入点那些与报警信号有关;

网友F:
程序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