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6):
控制原理为启动 停止(常开 常闭)两个按钮,压力限位开关(常开 常闭)。由四个接触器自动控制。麻烦上个原理图。

网友A:
再说的详细些,动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B:
这下今后再拆就有教训了,我夜班过这事……

网友C:
冷压机是属于什么机床,怎么工作的?

网友D:
楼主自己弄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E:
要求说具体一点,我还不知道啥动作呢

网友F:
要上图了,不然没办法说清楚的

网友G:
先把每个回路的功能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H:
是否跟空压机一样,启动 停止按钮控制一只继电器J1,作为总的开停机控制,压力开关(电接点压力开关)控制两只继电器J2/J3,再由继电器J2控制接触器KM使电机开停,低压时继电器J2工作并自锁,接触器KM工作,电机启动,到高压,压力开关控制J3工作,断开J2,KM断开,电机停止运行,当压力下降到低压(下限)时,压力开关控制J2工作,电机重新启动。

网友I:
没搞过,更不清楚动作原理,帮不上忙。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先把每个回路的功能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K:
以后拆东西最好拆一步照一张相,在自己美把握的情况下,我看西门子那维修的就是那样做的,呵呵

网友E:
这个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