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人工计数说不清,中有纷纭。现在想改造为机器读数,不知怎么改,大家可有建议

网友A:
看到超市那个收款机没有,用条码阅读器计数

网友B:
用量杯
用称
用标准容器
用领导的肚子

网友C:
有意思的话题,可以用加减法,挤奶前的时候,牛站的位置加一个重量传感器,挤前和挤完后分别读数,就知道产量了。这个东东,自动控制现实起来很容易的。

网友D:
用流量计啊

网友E:
挤出的等于实际收集的加上漏掉的,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环境来选择了啊

网友F:
没懂意思
如果统计重量,可以用电子秤。如果统计体积,可以用量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流量计啊
电子流量计?

网友G:
过过称应该是准确的,而且在过称的时候还能看看牛奶的质量,就是只用眼看看也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过称应该是准确的,而且在过称的时候还能看看牛奶的质量,就是只用眼看看也是有用的。
通过体积算质量,而且质量保证没问题,不用看的

网友G:
通过体积换质量有误差,如果认真起来误差还不小。

楼主:
大家认可就行了

网友C:
牛奶的质量这个模糊的东西,就是人来定义,也不好控制。

楼主:
通过控制器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