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爆炸

楼主(2012-01-17):
电容柜又爆炸了,头痛呀!
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应呀!已是第三次了。

网友A:
楼主接触器上面是断路器吗?
应该换成快熔。接触器级别大一级的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比较大吧,加电抗吧!
应该是浪涌惹的祸!

网友C:
我在坛子里看过很多电容柜的图片,为什么现在都不用电抗器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做柜子的时候,都是要加电抗器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网友D:
设置的问题

网友E:
我们公司的三组电容柜也没有加电抗器,不太清楚为什么,个人认为可能是总体容量小的原因。

网友F:
去看看1个月前的贴子。 换成空开啥事都没有了。 这种熔断器也不比DZ47便宜了多少, 实在没必要。 电抗太贵。

网友G:
会不会是接触器太小,分断闭合的时候起弧短路呀

网友H:
炸的是电容器还是接触器?还是空开?
可能是原件容量不匹配

网友I: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问题,无法提供改善对策!

网友J:
你们的电容柜经常的出问题,你最好是检查一下电网中是否有谐波。谐波严重时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先检查,再作决定。

网友J:
电容在电网中是按50Hz设计的。电网如果没有谐波电容是能够正常工作的。而有谐波后,谐波的频率是50的整倍数。而电容的容抗又和频率成反比。所以有谐波时电容的电流就会增大。电容就容易爆。我们在工作已多次遇到。

网友K:
呵呵,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保险坏了吗!把他换成断路器就哦了!很简单地!

网友L:
      电容接线是否正确? 每个电容必须安装放电电阻(可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还就电容器要保持接线柱清洁。

网友M:
炸电容可是个很危险的事情,还是尽早的查明原因的较好

网友N:
为什么现在都不用电抗器了?以前做柜子都是要加电抗器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应该是浪涌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们的电容柜经常的出问题,你最好是检查一下电网中是否有谐波。谐波严重时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先检查,再作决定。

怎么又拿谐波说事,人家是炸保险,不是电容炸,谐波高了电容很快就玩完,这个明显是浪涌造成的!

网友O:
就非得用低压电容啊。用高压的平时不需要维护的。低压的的经常维护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还容易影响生产了。我就是用高压的。低压的就不使。

网友P:
谐波比较大的话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Q:
呵呵,学习,看图片好像运气好不是非常严重,注意啊...........

网友R(2012-07-17):
怀疑你们接线问题,把接线图传一下

网友R:
我仔细看看你用的接触器是一般接触器,肯定不行的。必须用电容接触器

网友S:
造成电容器损坏甚至爆裂,最直接的原因是谐波影响。

网友T:
今天刚检修的电容柜,,强烈建议给保险丝,换成空开。我们这都换了,保险丝太爱烧了。。

网友R:
楼上说的对,我们的柜子也是空开

网友U:
厂里低压电容柜也炸了多次,现退出,只投高压补偿电容

网友V:
没有想象的严重、

网友W:
现在夏天室内室温很高的,是不是与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X:
就是电抗的问题

网友K:
把熔断器换成断路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