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功能介绍:

流程说明
首先通过以下功能图介绍原驱动程序的工作方式:

以OPC驱动为例简单说明。数据通过网线或串口线等方式从服务机传输到客户机上,具体的实现是通过两台机器上的驱动程序完成的。

当使用新方式后,工作的流程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新的方式下,紫金桥的OPC_Client驱动程序被运行在服务机上,数据首先被驱动程序在本机采集完成,然后通过网络传输到客户机的紫金桥数据库中。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并不需要在服务机上安装程序,OPC_Client驱动程序只是一个文件夹,当需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个文件夹放到服务机的任意一个盘符里。而且这个文件夹占用的空间很小,运行时使用的系统资源也很小,对服务机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影响。

使用方法
1、准备工作

新方式的使用并不十分复杂。

首先在服务机上的任意位置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在客户机上找到紫金桥软件的安装目录,紫金桥软件默认的安装目录为:C:\Program Files\RealInfo。在这个目录下找到以下三个文件,即
DB.exe、
client.exe和
BlkShare.dll,将这三个文件复制到新建的文件夹下。

然后找到驱动程序的存放路径,紫金桥软件默认的驱动程序路径为:C:\Program Files\RealInfo\IO Servers。在这个文件夹中用户可以找到需要使用的驱动程序,将您需要的驱动程序,连同调度程序一起复制到新文件夹中。

最后将驱动程序路径下的所有*.dll 文件全部复制到新文件夹中。

至此准别工作完成。

注:以上提到的所有程序都需要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中。

2、服务机

当准备工作完成后,双击服务机新建文件夹中
图标运行需要的驱动,这时在右下角可以看到程序已经运行。右键点击图标,选择“显示窗口”。在打开窗口的菜单中选择“设置—设置远程采集”,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将“启用远程采集”复选框选中。并填写客户机IP地址,如图所示:

至此服务机配置工作完成。

3、客户机

客户机端的使用与正常使用紫金桥软件基本上没有差别,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定义设备的过程中,所填写的参数均为本地采集时的参数信息。这一点在DDE驱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具体的DDE驱动配置信息可以参见帮助文档中DDE部分。运行后客户机上的驱动程序将处于故障状态,而服务机上的驱动程序将能获得客户机上数据库中配置的本驱动的点信息,并在服务机上进行采集。用户可以通过察看客户机上数据库中点的实时值来了解数据的采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