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电流速度速断保护为什么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速断保护为什么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

比如上级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整定值为4000A,下级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整定值为3000A。下端线路短路时短路电流为5000A,均已超过该两级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整定值,由于两级断路器的脱扣时间特性相近,可能同时跳闸保护,这就扩大了停电范围,失去了选择性,所以,瞬时电流速断不能保护线路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