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做电路

楼主(2012-01-17):
我想用一个大的交流接触器控制五路输出,就是输出的每一路只有一路输出,其它路不能输出。能实现吗?因交流接触器太贵。用五个总觉着是浪费。可是用一个怎么让该输出的那一路输出呢?可以使用小的交流接触器之类。

楼主:
我想最简单的是用一个转换开关,一线进,五线出。但是电流比较大,要最少达到20A.不知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转换开关好像16A的多些,20A的电流不少了,个人觉得还是用小型接触器好些,接触器的价格应该是接受的吧。

网友B:
我还以为是400A 的,20A的才几十块呀。

楼主:
好的80多,5个要400-500元。一个箱子也要一两百吧,在加上五个插座,在加上线估计就要一千左右了。如果用一个转换开关就行的话,不是就省多了。是吧?

网友C:
做个这样的柜子成本不高啊
电控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最重要,不能为了成本牺牲可靠性

网友D:
这要看控制要求如何,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考虑价格;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可靠性优先考虑。
比如,是否需要(或可能)在带负荷时转换。

网友E:
楼主的成本概念很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控制要求如何,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考虑价格;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可靠性优先考虑。
比如,是否需要(或可能)在带负荷时转换。
不需要带负荷转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想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简单控制的。

网友F:
估计你的那个主开关也可以了,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成本概念很强哦!

网友H:
既然不需要带负荷切换那么多层转换开关就可以满足,我们前两天刚定做了8档位的30A转换开关,用于充电、启动机。电子市场就有卖的,定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不需要带负荷切换那么多层转换开关就可以满足,我们前两天刚定做了8档位的30A转换开关,用于充电、启动机。电子市场就有卖的,定做也可以...............
真得。过完年,去转转。

网友I:
闸刀开关便宜,可以买上五个,也好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闸刀开关便宜,可以买上五个,也好维护
闸刀开关不行,因位在五个位置,不能保证在一个合上后,另一个合不上。

网友J:
增加小型继电器就可,用小型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入其他控制电路,达到锁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