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7):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三菱脉冲模块在发脉冲进行位移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进行中断,不让其发完,按手动进给的话,又能根据实际手摇的脉冲数进行移动,待我重新启动后发完剩余的脉冲,我应该怎么做?(控制的是步进电机,没有位置反馈)程序上怎么写,谢谢,在此谢过啦!

网友A:
你好好看看FX2n-10PG的手册中关于STOP指令的应用!

网友B:
能根据实际手摇的脉冲数进行移动,这个是一个手动脉冲触发功能,这个功能我用过,具体接线见手册,你要想搞到手动移动了,在接着自动把没有执行完的脉冲量继续执行下去,还是有点难度的。但单单用手动脉冲发生器功能还是蛮简单的。你的功能是不是可以再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根据实际手摇的脉冲数进行移动,这个是一个手动脉冲触发功能,这个功能我用过,具体接线见手册,你要想搞到手动移动了,在接着自动把没有执行完的脉冲量继续执行下去,还是有点难度的。但单单用手动脉冲发生器功能还是蛮简单的。你的功能是不是可以再优化???

楼主:
我想知道,虽然比较难,但是要怎么样弄?
 好纠结啊,不会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