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问题

楼主(2012-01-17):
我搞来一个S7 200 224XP晶体管型号的PLC,可以用三菱2N16点晶体管给他供电吗,我现在手里没有24V开关电源

还有两个DC12V的端子可以连到一起弄成24V吗,具体怎么接呢

请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没试过。
安全第一啊

网友B:
你得查手册看三菱的输出功率,及西门子要求的电源功率。
只能查手册!!!

网友C:
最好是用标准的24V电源,本身两者输出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还有“还有两个DC12V的端子可以连到一起弄成24V吗”  楼主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最好是用标准的24V电源,本身两者输出的功率是不一样

网友E:
不用50块就能买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F:
行的,第二个问题你是说串联做成24VDC电源吗?这个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50块就能买一个开关电源;
哪能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