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8):
开始为全部电压都高,换了2844后不起振,后来发现供2844电源处只有14V换了1N4746稳压二极管不上2844电压有18V,一上2844稳压二极管马上穿,换了几个都是这样!这不上稳压二极管在高压则过有35V左右!问题就是图上原来的稳压二极管怎样可没事,只是电压低只有14V,但为何换新管就穿?新管型号电压电流都是和旧管一样的,为何不上2844不穿?一上2844新稳压二极管就穿?

楼主:
上图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这是原来的!

网友A:
这说明稳压有问题,使各路输出电压和振荡芯片的供电电源电压升高.检测TL431\反馈光耦等电路.若TL431漏电或击穿,会使输出电压升高;5V整流电压回路异常,也有可能导致输出增高.

另外,检修中要注意焊接质量,不使故障扩大化.

网友B:
这种说开关电源失控了

网友C:
开始为全部电压都高,换了2844后不起振
这时候应该检查输出电压采样电路 更换采样电路滤波电容  不要动不动换3844
3844稳压管应该用30v左右的 ,很少有人用稳压管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很省,没有TL431!直接开关变压器一组整流100U电容并1K电阻就直接供2844,采样也是电阻分压,2844的电源除高压一组起动电压就是18V稳压管,奇怪就是上图3的1N4746应是18V的稳压管,实测只有14V!换同一型号新的马上就穿,旧的电压又无法让2844起振!

楼主:
电容都换过了!

楼主:
原理和这个着不多!

网友D:
故障在稳压取样电路如输出滤波电容取样电路电阻二极管机密,上图看不出稳压电路在哪里

网友D:
精密稳压源

网友A:
这是由自供电绕组的整流电压,兼作电压反馈信号。重点应该检查VD14、D13、C30、C31、R1、R2、C4等元件。这也正是电压反馈环节。

网友A:
可以确定故障元件为C31失效!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人们都懒了,我也这样啊。需要检讨一下了。上面我的回帖中,在没有对电路原理深入分析的情况下,笼统提到了5个故障元件,如果维修者不够细心,这种盲目大量更换元件的做法,有可能使故障扩大化,并一步增加其检修难度;如果稍微动动脑筋,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再下手检修,则可以基本上“锁定”故障元件,提高检修效率,而这种原理分析或曰故障分析,并不会浪费太多的检修时间,是农民所谓的“磨镰不误砍柴工”,毕竟会有所收益的,其实也是必须和应该这样做的。
   电路的典型故障表现为稳压失控,使各路输出电压大幅度升高,也同时致3844的供电端7脚的18V稳压管被烧毁!
振荡芯片3844 的2脚为输出电压采样信号输入端,内部误差电压放大器的的基准电压为2.5V,也即是采样信号的比较电压是2.5V,这是芯片内部基准(比较)电压。当电路工作于闭环稳压状态时,2脚电压值也必然保持于2.5V的电平值上,因而2脚反馈电压输入端其实也可以称为外部2.5V基准电压端。
好了,我们确定了正常状态下2脚的电压值,由此即可进一步确定正常工作时3844的7脚电压值是多少,7脚外接的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多少伏,和确定稳压管的损坏是由哪些故障原因所引起的。
自供电(或称输出电压采样,同时具两种功能)N2绕组输出的交变电压,经D13、C31整流滤波,得到输出电压采样信号,输入3844的2脚,这个直流电压是多少伏呢?可由R1、R2分压电阻的电阻值推算出来,很简单,串联分压的原理,已知R2的电阻值为1k(1002),R2两端的电压降为2.5V(也就是3844的2脚电压值啦),R1的电阻值(5992,与R1的标称方法不一样,这个以后细说)为4.9k,取5k整数,好算。R1电阻值为R2的5倍,R1两端的电压值=5×2.5V=12.5V。那么R1、R2的串联分压值,也即采样电压值为2.5V+12.5V=15V。
3844的7脚供电电压,是在D13、C31滤波电容之后,又加了一级VD14、C30整流滤波电路,如果忽略VD14的正向压降,则3844的供电电压也为15V,供电脚并联的稳压二极管VS6,稳压值是18V的,是可以的,没有疑问的。
电路工作处于闭环稳压状态下,那么什么情况能导致输出电压升高或失控呢?原因只有一个:振荡芯片3844的2脚反馈电压信号偏低或为0,这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只要不出离闭环控制范围,则无论D13、C31的电压采样多高或多低,3844的2脚电压总是在2.5V左右,或者说,电路总是进行动态调整,使该脚电压向2.5V无限度地靠近。当某种故障原因使D13、C31的采样电压降低时,3844的6脚输出的脉冲占空比加大,控制的结果,使D13、C31的采样电压值仍就达到15V为止。故障的根本原因,是D13、C31 的整流滤波电压比正常状态大幅度低落,使开关管VF1导通时间过长、开关变压器B1储能过多所引起!
找到使D13、C31整流滤波电压低落的原因,本例电路的过电压故障,也就随之宣告排除了。
D13、C31整流滤波电压低落的原因有4种:
1、整流二极管D13整流特性变差,低效,出现正向电阻变大、反向电阻变小现象,使整流电压变低,有一定的故障概率,我在实际检修中,碰到过一例;
2、滤波电容C31的电容量严重变小,称为失容。如从100μF变为10μF。这是一个半波整流滤波电路,正常状态,整流滤波电压约为交流输出电压的1.2倍(估算值),电容失效后,整流半波电压约为交流电压值的0.5倍。
C31失效后,3844接收到错误的“输出电压过低的采样信号”,努力增大输出脉冲占空比,使各路输出电压值上升约2倍,3844供电脚电压上升至30V左右,出现上电即烧18V稳压管的现象。
3、电压采样的R1、R2分压电路,当R1、R2的电阻值发生变化,如R2电阻值变小,或R2电阻值变大,也产生D13、C31整流滤波电压变小同样的效果,使反馈信号电压变低。但这种故障概率更低,在维修工作中还未碰到过实例。
4、D13漏电或击穿,必然伴随C31的溅液、鼓顶至开路性损坏(因电解电容的反向漏电造成),故障易于发现。而3844的供电,当C31开路损坏后,因VD14、C30的作用,还能继续提供。这个故障可能性有,但因易于发现,往往早被维修者所排除。
综上所述,只有第2种故障原因,C31损坏的概率最大。所以更换 C31(或更换无效,再更换D13)故障即能排除!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号:当R1、R2分压电压正常时,闭环调整的结果总是使D13、C31的整流滤波电压=15V,后续电路的18V稳压管怎么还会烧毁呢?C31失容后,D13整流输出仅为半波电压,而VD14、C30整流滤波输出,仍为N2绕组交变电压的1.2倍!VD14起到电压隔离作用,C30则有“电压峰值保持”功能。下常状态下,N2绕组交流电压约为12.5V,C31失效后,N2绕组电压交流电压值上升为25V左右,3844的供电端电压及各路输出电压也同时成比例上升了。

网友E:
好文,有了以上分析不愁修不好,我补充一点关于2844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美国产变频器,品牌忘了是以B开头,模块烧坏电源烧坏。已是换了2844之后不起振,通电后电源脚由
0v缓慢上升,到6v多就上不去了,反复检查无坏件,观察其高压启动电阻为为8个104贴片电阻串联。仔细回忆384x系列启动电阻没有这么大的,就试着短路了其中两个,仍不起振,但电压上到8v多。最后短路了其中六个才起振,并且工作完全正常。所以我认为我们买到的2844只是最常见的芯片,和原件相比参数还是由区别。

  另外观察楼主所绘电路,输出功率不会太大,应该不是5kw电源的主回路,请仔细查找。

网友A:
楼上朋友的提示很有价值!奖励大拇指一个!
有时候由于所换器件的差异,引发“弯弯绕”故障,此时维修经验,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一般3844的启动电流不应小于1mA。550V供电下,起动电阻值应为200~500k,800k显然不能满足电源起动要求了。一个成熟的维修者不光是能修电路,而且关键时候能“改”电路,达到成功修复目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支援!电源己搞好了!

楼主:
过程是这样的:先换1N4746和2844(原来是2844,后用3844代换,在这个电路可能不行)再测IC7脚有18V(但在一下一下地波动,应是起振双被保护)8脚有5V,2脚没电压,再顺势检查2脚周围原件,发现R2 10K 变值为4.7K;换后电源起振但电压比原来的还高,再换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电源正常.

网友A:
好的,该帖有了圆满结局!也对楼主善始善终发帖和回帖的做法,给予奖励!

楼主:
其实这台机坏件很多,其中也有很多插曲!如上图的VS1,是图一的小板中的(Y6P)贴片三极管,表现为开关电源起振,但开关管响声很大,查着查着才发现这个管正反向都有电阻,但又置于短路,直接拆了开关电源一点声也没有,还以为没起振!其次就是上图的D13,也是贴片的,在查的过程中对贴片没信心,换成高速红色那种二极管,其它环境不变,就换这个管,电压高了10V左右。但现在高底压都正常,还是报 :LP,手上没有说明书,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长城的机器不太熟悉,请熟悉的朋友支招吧。或在网络上搜下说明书,也可以电话咨询厂家技术人员,LP的意义。

楼主:
谢谢版主!LP原来是报缺相,短接光藕后可以试机了!

网友A:
嗨,真是松了一口气。

网友F:
在这里解决问题,是好事。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