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8):
小弟公司实验室里面有个磁粉制动的性能试验台,使用三菱PLCFX2N控制的,我们有两台汽车起动机在试验台上试验,按试验要求就是,每次每台起动机试验一次,这台起动机的试验次数+1然后,整个试验台的总试验次数也+1,问题就出在这里,一般来说整个试验台的累积试验次数是各个分起动机启动次数之和,但是我们整个试验台才运行一年多,才做了几十台的起动机试验,每台起动机顶多做个几万次就停机了,所以累积试验次数顶多就几十万次的样子,但是我用电脑实时监控计数器的技术次数,却发现已经计数了几千万次,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计数器出了问题了,由于试验台在开始运行的时候没有设置好,有过一段时间震动比较大的情况,中间还停机进行过PLC的维修,不知道有哪位朋友能给我一点帮助么

楼主:
都没人懂么?

网友A:
先检查程序;

网友B:
用脉冲计数

网友C:
建议用脉冲触发计数器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脉冲计数

楼主:
脉冲触发计数器和普通计数器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E:
建议采用脉冲计数,可能是为了保证计数信号可靠;另外,维修中是否影响了总的计数值。
“分起动机”的计数信号,与“总试验次数”计数信号,相同或一致吗?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实际监控的时候,每次起动机动作一次,则计数器加1.即Y10检测到上升沿c20 和c222都计数一次。。。但是在运行不知道多久之后,大概就是在很随机的状态下,计数器C222的值变得很大,一般都有几千万的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三菱PLC在普通计数器这一块;不是太成熟;我三年多前就遇到了此问题;我几乎什么方法都试过了;稳定性千分之一都没法达到;经测试还不如使用MOV指令做;每次接头一次就加1。反正我现在基本都是采用MOVP指令做的这样做的。

楼主:
能给个实例么?谢谢

楼主(2012-02-20):
这个问题,最近我和另外一个技术员,经过商量之后,认为是C220和C222计数器的储存单元不稳定,所以用EEPROM中的D200来寄存脉冲,而C220只做为控制面板的对应存储单元,写了如下程序代替原有程序LD M8002 DMOV C220 D200  LDP Y10 AND M10 MPS OUT  DADD K1 D200 D200 MPP OUT DMOV D200 C220,暂时改完程序之后还没有出现类似开始出现的问题,大家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指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