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维修

楼主(2012-01-18):
请问深圳哪家公司会修三菱HC-KFS43 400W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联系方式及维修费用?谢谢!

网友A:
如果因为进油造成的故障可以尝试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其它故障一般来说只有更换了。

网友B:
三菱网站上有深圳的服务中心电话,可以联系看能不能修

网友C:
编码器精度太高,要是电子器件损害可以更换,要是刻度玻璃片损害,只有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