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8):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台altivar71 变频器、(380V 、185KW)空压机用变频器用1小时左右就过热调机。复位也一样。散热片好烫。但散热风扇正常。

网友A:
还是散热的问题,你的风扇没有以前快了或者散热片堵了,散不了热量。
换风扇和打扫卫生,很多企业都这样,能用就不维护,到出问题就抓瞎!

网友B:
肯定散热问题。

网友C:
怎么能肯定是散热问题?硅胶硬化,模块老化也可能,这个时候你风扇再正常也会过热

网友D(2012-05-17):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肯定是散热问题?硅胶硬化,模块老化也可能,这个时候你风扇再正常也会过热
没有动过的机器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可能性不大,还是要从风扇效率上来考虑,这机器风扇很贵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