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9):
请问一下各位的老师什么叫作正向有功和反向有功?各代表什么?两者有何关系和区别?谢谢

网友A:
其实电能表的正、反向是与电能的受(送)相关的,一般用户接受系统的电能,叫正向,用户内部发电向系统送电,叫反向;

1、当系统向用户输送有功和无功时,电能表工作在第Ⅰ象限,电能表显示有功是正值,无功也是正值;这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大部分用户也都是这种方式;

2、当系统向用户输送无功,用户向系统反送有功时,电能表工作在第Ⅱ象限,电能表显示有功是负值,无功是正值;有些自发电的用户在有功电能发的多的情况下,可能有有功电能向网上送的情况;

3、当用户向系统反送有功和无功时,电能表工作在第Ⅲ象限,电能表显示有功是负值,无功也是负值;有些自发电的用户在内部没有负荷时,出现和专业电厂一样,有功和无功全部向网上输送;

4、当系统向用户输送有功,用户向系统反送无功时,电能表工作在第Ⅳ象限,电能表显示有功是正值,无功是负值;说明该用户在从网上取有功,但内部电容器等投多了,向网上输送无功;

网友B:
如果是把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表示正负的话,那正负指的就是负载性质。正的是感性负载;负的是容性负载。

电量不论正负,都有有功!也就是说,不论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都有有功含量和无功含量。而且馈电也有有功!也有正负。因为,只要网侧电压电流的相位角存在,就有可能有正负。只有相位角等于0(功率因数=1时),才全是有功电量。此时电量的相位角无超前和滞后。

说起来很绕,有点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