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9):
我单位高压引风机变频系统,本地控制操作一切正常,远程控制停止按钮不起作用,PC(计算机)机界面上的给定和反馈都好使,能加能减,同样界面上的停止按钮,也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请求各位给予帮助,解答一下,是pc机上的组态有毛病吗,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初次使用就不成功,应是没有调试好了。

网友B:
如果以前可以用,那么说明组态没有问题,检查PLC程序里相关内容,当然组态里还是要看看怎么组态的,停止按钮连接的变量有没有改变,顺藤摸瓜很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C:
找到控制启停的变量,在plc中观察,组态上动作,看plc中有无变化?

楼主:
补:此系统厂家安装完后,已经正常运行一年半多了,我也是刚学自动化不久,技术不是不太精,再补问一句,会跟高压变频有关吗

网友D:
样界面上的停止按钮,也不起作用,组态有毛病了

网友E(2013-03-02):
找到停止对应的PLC的数字量输出的点 看plc模块的指示灯会亮不。如果亮说明PLC没有问题 ,就可能是线接虚了或断线了。

网友F:
可能是线接虚了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