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0):
cnc线 切割锥度加工与编程技能实例应用
要害词:cnc线 切割 锥度加工与编程技能
 择要:凸凹模拔模面的精度对付模具的开模和利用寿命有着紧张的影响,因些,拔模角锥度加工尤为紧张。
   cnc线 切割机床加工办理了许多枯燥加工难以办理的困难,尤其是在锐角、小R及锥度切割的产品加工进程中更具上风,已广泛应用于机器模具、航空、航天等财产范畴。凸凹模拔模面的精度对付模具的开模和利用寿命有着紧张的影响,因些,拔模角锥度加工尤为紧张。
   一、大厚工件及锥度切割的加工要点
  大厚工件及锥度产品加工一贯是线 切割的重点加工东西,也是难点之一,进步大厚工件的笔直精度及加工效果,一贯是线 切割加工寻求的目标之一。大厚工件切割常出现如图1所示的凹模形和拱形。产生拱形或凹模形的因为平常是由于加工液的电阻比过低、切割丝的张力过小、导头间的隔断过大等因为综合造成的。对付出现凹形的环境,可以议决低落二次切削时的匀称加工电压(伺服基准电压)来办理,而对付出现拱形的环境,则要进步二次切削时的匀称加工电压。
  1. 切割大厚工件时的加工要点
  在加工大厚工件时,可议决以下伎俩来进步大厚工件的笔直度和切割精度。
  (1)加大切割丝的张力、减小喷头导头间的隔断;
  (2)采取直径较粗的切割丝举行加工,并增长加工次数;
  (3)采取专用的喷嘴改进切削液的冷却结果。
  2. 锥度切割的加工要点
  对付锥度切割,其尺寸每每难以控制,且切割效果与无锥度切割相比低许多,尤其是在锥度很大的环境下,差别更大。这重要是由于锥度加工时排屑困难、切削液的环境不睬想及电参数不刚正等多方面的因为造成的。下面是笔者从实践中,针对锥度切割时的具体情况总结出的一些加工要点。
  (1)由于锥度切割时排屑困难,导丝模导头部的切割丝拖动力较大,容易断丝,因此务必低落加工能量,增大放电隔断时间,增长加工进程中的匀称电压;
  (2)改进喷流状态,利用专用喷嘴,采纳洞开口朝上增长喷流流量,采取闭合加工法,减小Z轴高度,只管即便使两喷嘴之间的隔断最小;
  (3)由于在锥度的加工进程中,各个断面层上的加工周长差别,放电间隙也差别,因此精加工时应采取比无锥度加工更多的切削量;
  (4)由于切割丝自身的刚性等因为,上下导丝模导头与切割丝的歪斜会产生偏差,改硬丝为软丝举行加工可减小因切割丝刚性引起的偏差;
  (5)由于线 切割加工其cnc步骤补偿是在xy平面内举行的,对付锥度加工,其补偿量与实际的补偿值会产生偏差,如图1c所示。当步骤的补偿量是A时,在锥角为α的环境下锥度外貌实际的补偿量只有Acosα,由此产生的偏差双边为2A(1-cosα)。以是在大锥度切割时,对步骤补偿举行修正也是进步其切割精度的有效办法之一。

           a)凹模型                 b)拱形                  c)锥度补偿
  图1 切割大厚度工件时产生的偏差式样
  二、锥度cnc加工编程实例
  锥度切割的cnc编程可以根据实际环境采纳相对伶俐的方法举行。
  1 . 稳固锥度加工编程
  对付上下外形雷同的稳固锥度,只需按对应的基准参考平面式样二维的形状加工步骤,然后利用cnc线 切割体系本身固有的稳固锥度切割加工作用即可举行锥度的切割。图2 所示的是某凹模零件的cnc加工与步骤代码。这种要领直观,步骤简便,容易发觉出步骤中的不对,是常用的稳固锥度切割加工编程伎俩。

图2 稳固锥度加工编程
      2. 变锥度切割加工编程
  在实际产品的加工中,通常遇到产品的上下外形不同或外形大抵相似而锥度不等的变锥度切割加工。针对这类产品常采取上下异形的编程要领,即将工件上下平面的形状按实际产品举行三维造型,然后利用CAM软件的四轴联动锥度切割的刀具轨迹举行编程,这种方法产生的步骤量较大。图3是某上圆下方的产品及其加工的步骤。

   图3 变锥度加工编程
  3. 稳固锥度换向编程
  图4为某薄壁零件产品。该产品的表里貌和外外貌的锥度方向一概,如采取稳固锥度,不克一次将形状全部加工出来,若采取上下异形的变锥度法举行编程,产生的步骤量很大,为此笔者联合稳固锥度的编程要领,将表里貌和外外貌采取锥度换向的要领在一个步骤中同时完成表里外貌的加工,在包管了产品格量的同时进步了加工的效果。

    图4 稳固锥度换向编程
  三、完成语
  cnc线 切割加工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劳动,必要在实践中连续探索,才华找到最佳的加工参数。本文只讨论了大厚工件及锥度产品的线 切割加工战略,重点叙述了锥度线 切割加工的一些加工要点,大概挂一漏万,欢迎宽大读者商讨。clear_link=1 下一篇:cnc机床坐标轴的法则上一篇:Visual Basic在cnc冲步骤编写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