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指令问题2

楼主(2012-01-20):
请教各位师傅,PID正常运行中,有什么办法可以作微调吗?以前我提到过想用改变‘设定值’,但有些师傅说这样波动会很大,其它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想多那个量“微调”?定值、P、I、D?
范围多大,如果没有界面可以通过PLC上的电位器编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