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0):
我想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弹簧回弹式LVDT传感器和配套的信号调理模块,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为何输出信号不稳定呢?有时输出信号呈规律性的一毫伏一毫伏地往上增加,有时又呈规律性的一毫伏一毫伏地下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现场温度变化并不大,我换过电源了还是这样,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我试过另一家的传感器,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以为是传感器坏了呢,实际上传感器是好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离心机是不是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B(2021-10-18):
联系我,我帮你搞定

网友C(2022-01-26):
遇到过比你说的还严重的问题。
原因是本身测量原理导致的,为了增加LVDT的响应速度,一般测量采用了5-10kHz的频率在LVDT线圈上,
导致输出对地有高频“共模”,这个共模会在输出LVDT输出线上对地产生“差模”,并积累为直流电平的漂移。
最终采用了直流虚地+交流多点接地的办法消除了。
处理后10多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D(2022-04-14):
回复 网友C:
大师,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