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1):
请教众位前辈,相线是220V电位,零线是0V电位,如果将相线和零线直接相碰就是短路产生巨大的电流使空开跳闸。现在假设有一台设备漏电,通电后相线中220V电位的电流到达也是0V电位的接地线上,会怎么样呢?空开会跳吗?

网友A:
恩,相线和接地线也能构成回路。

楼主:
问题是如果相、零短路,而空开选得大不跳闸,就会烧线。而相、地短路,空开选得大,那不就也会烧线?

网友B:
要看供电是什么系统。TN-S 系统:该系统中保护线和中性线分开,由于正常时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故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在正常运行时不带电。TN-C系统:该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PEN线,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当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使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 TN-C-S系统:该系统PEN线自A点起分开为保护线(PE)和中性线(N)。

网友C:
如果开关整定电流过大,不能保护导线,短路电流过大而开关不跳闸时,就会烧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如果相、零短路,而空开选得大不跳闸,就会烧线。而相、地短路,空开选得大,那不就也会烧线?
同意他的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看供电是什么系统。TN-S 系统:该系统中保护线和中性线分开,由于正常时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故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在正常运行时不带电。TN-C系统:该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PEN线,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当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使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 TN-C-S系统:该系统PEN线自A点起分开为保护线(PE)和中性线(N)。
不错的思考,我那400A的空开接地了或短路了就是不跳好像和供电系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