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2):
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还是减少?

网友A:
你试一试不就知道啦。

楼主:
诶。。。不敢试 我是因为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才问的!

网友B:
普通变频器要看接地电阻大小。接地电阻很小的话,上电以前就接地,烧充电电阻。上电以后,接地烧整流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变频器要看接地电阻大小。接i地电阻很小的话,上电以前就接地,烧充电电阻。上电以后,接地烧整流部分。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D:
这个不建议试哦!
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