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2):
众位前辈,新年快乐。 我还有一问,下面是一张高位和地位浮球开关跟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热继电器接线图。

 浮球开关有一个公共端一个常闭一个常开,当浮球上浮时接通常开断开常闭,浮球下垂时接通常闭断开常开,图中利用两个浮球开关自动向水塔中供水。即将上限浮球常闭和下限浮球常开串联后,当水位到达高位时停止供水,下降到低位时停止供水。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下限浮球是多余的。
 1、如果只用一个上限浮球的常闭,取消图中的下限浮球,那么将浮球仍入水中后,当水位下降让浮球下垂就接通电路开始供水, 当水位上升让浮球上浮就会断开了电路,实现自动供水。

 2、现在将上限浮球常闭和下限浮球常开串联后,将这两个浮球扔入水塔中,这个下限浮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首先必须是水塔中有一定的余水让下限浮球浮起来,才能是接通电路,开始自动供水。假如那天停水后水塔中的水用光了,接着自来水公司来水了,可是因为水塔中的下限浮球是下垂的,不就没有接通电路不自动供水了。

 3、其次是,那水位仍然是要到达上限浮球水位使上限浮球上浮后才能切断电路,停止供水。

 综上所述,何必要接一个下限浮球呢?百思不得其触,请众位前辈指教了!

网友A:
你还是浮球开关不是多明白.再仔细看浮球的说明书就明的了。

网友B:
下限浮球主要是防止蓄水池里没水水泵空转。和水塔里的水位无关。水塔里的水位还由s2控制。并且KM的自锁要取消。

网友C:
下浮球主要作用是决定水泵在水位还有多高时开始工作,并且KM的自锁要取消。

网友D:
新年好。要看这个系统是原水源的供水还是由自来水公司供水的备用水,不考虑楼主的条件,如果这个水泵是自备水井的水塔用的话,这个电路不需要改,上限浮球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下限浮球,那么等水用完了(如果用水量很大,是不是会缺水呢)再开启水泵岂不是很不方便,假设下限水位的断开条件不是上限水位,那么是不是水塔里的水不到上限水位水泵就会停止工作呢

网友E:
下限的浮球,两个作用:
1是水位低了用来断开泵的,因为某一天水位低了,得把泵断开,总不能把水塔都抽干吧,
2是水位回归高于低位的时候自动启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