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3):
有过两次处理故障时出现如下情况:
1.产线报警安全链有故障,无法复位,检查所有安全互锁都已正常,但安全继电器就是没有输出,测该继电器线圈DC 24V+对地显示:OL,后将继电器断电,再上电后,电压回复正常,继电器输出正常。
2.电感式接近开关,监测到挡铁后没有信号,检查开关对地电压显示:OL(正常应为Dc24V+),同样,断电后再上电,测量恢复正常。
我用的是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我只知道用电阻档测,OL表示无穷大,在此请教电压档显示OL怎么解释?,问了几个老师傅,他们也不理解,难道是表有故障。谢谢!

根据楼下朋友的提示,我试了用mV档测24V显示确为:OL,但我当时绝对用的是自动DC档,难道是表笔虚接会出现如此现象?

网友A:
接触有问题吧!
表笔的线确定OK??

网友B:
再遇到这种情况将万用表挡位调高看看

楼主:
表是自动量程,不过我用mv档测了一下DC24V,显示确为:OL,谢谢帮忙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自动量程为什么是mv档?我没有用过有这种功能的万用表。

楼主:
表测直流有两个档:自动档和mv档,也就是我现在发现测DC24v的话,两个档分别显示24和OL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自动挡下显示OL的情况。

网友B:
你现在再用自动挡还会显示OL?

楼主:
当时都是断电后再试就没有问题了,我是在想:显示OL是原件故障还是仪表故障引起的?有所不解。

网友E:
超过量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测直流有两个档:自动档和mv档,也就是我现在发现测DC24v的话,两个档分别显示24和OL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自动挡下显示OL的情况。
根据楼主的此次回复,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挡位到错了,记忆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下次我我会更细心观察的。

网友F:
ol表示过量程,在自动挡转换的瞬间没有能有效转换吧!

网友G:
电缆上是否有感应电的原因造成用万用表测量显示超量程OL,这个不知用万用表检测正负接线显示怎样。

网友H:
超量程了,档位是否打好了?

网友I:
表是自动量程,不过我用mv档测了一下DC24V,显示确为:OL,谢谢帮忙????超过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