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e与组态王

楼主(2012-01-24):
工控网的同志们大家新年好,
大家都在过新年的同时,我又研究了一下plc与组态王的通信关系,现在我把plc的com口c    om口设定的一样应该可以通信了关键有个问题我不会,就是组态王里的变量怎么与plc里的x0或者y0连在一起呢?比如一个变量“阀门1”怎么与plc里的x0
关连起来呢?

网友A:
认真看看软件的手册,例子程序

网友B:
用M0代替吧

网友C:
若是添加了永宏通讯驱动,在建立变量时可以选择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

网友D:
如果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可以参照使用手册第十二章,里面有相应的地址对照

网友E:
可以在添加一个变量,然后选择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