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5):
唐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的累加器AC可以代替吗?累加器AC只有4个,编一个时间程序,年月日时分秒要用到几个累加器,不知道怎么代用。

网友A:
唐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的累加器AC可以代替吗?累加器AC只有4个,编一个时间程序,年月日时分秒要用到几个累加器,不知道怎么代用。用读写时钟指令吧,用VB就行了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到了BCD-I这一段用vb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