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25):
我们村有个变压器,怎么用着用着就缺相呢, 我搞不明白呢, 请各位知道的给个回答,,在这里谢谢拉~~~

网友A:
不会是缺相吧!
是不是其中某一相电压很低啊?

楼主:
就是缺相~我刚才检查过了是柜子里的保险烧了~都换过了~谢了

网友B:
偏流,三相用电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应该是三项用电不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三项用电不平衡

网友E:
如果是保险爆了。可能是有一相接地。造成那一相电压过低或没电。

网友A:
在使用中确认出问题的那一相 测三相电压是否均衡?

或者对地是否有问题?

网友F:
保险断了,就是你所说的那一项负载太重了,连接用户太多了。

网友G:
我认为那一相对地也有可能烧保险,不仅仅是负担重这个原因吧

网友H:
楼主已经找到原因了,看来是低压熔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