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25):
光电编码盘是利用两次采样时的角度来计算速度。由于量化误差,所以测速时的误差较大。
为此,应该把编码盘的精度提高,即“细分”。
请问:测速精度和细分程度之间有什么定量关系么?
假设我知道待测物体的速度范围,也知道对测速精度的要求,那么如何选择编码盘呢?

网友A:
一般细分越多,性能越好,测的也越准确。

网友B:
细分之后,在最大速率时,信号的频率要小于计数时钟的频率,且要有余量。

网友B:
细分倍数确定后,测速精度也确定了。

网友C(2012-07-25):
怎么检测编码器的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电编码盘是利用两次采样时的角度来计算速度。由于量化误差,所以测速时的误差较大。
为此,应该把编码盘的精度提高,即“细分”。
请问:测速精度和细分程度之间有什么定量关系么?
假设我知道待测物体的速度范围,也知道对测速精度的要求,那么如何选择编码盘呢?

碼盤是編碼器的刻線 速度計算誤差量因 此回饋得以確保其穩定 別忘他僅是提供回饋的原件
精度跟解析度 不要搞混 什麼是測速精度 ? 速度的變動率嗎? 還是運動過程的跳動
提高碼盤的精度叫細分 真是瞎說 提高編碼器的解析度 這才叫細分 1024刻線的碼盤 還能用細分變成2048 ?
提高編碼器的解析度對運動過程 增加其平順度 這應該是樓主想表達

网友D:
假设我知道待测物体的速度范围,也知道对测速精度的要求,那么如何选择编码盘呢?
編碼盤不是你該選 選了你也不會用 你要選的是編碼器的解析度(分辫率)
速度*分辫率 等於 編碼器輸出的頻寬 這是個固定常數